楼主(2016-06-01):
[upload=1]

分开来描述吧:

1.初学者,问的问题很低级,见谅!求大家解答!

2.我知道Q系列模块 I/O点是可以自己分配的所以才问下面的问题。

3.我看到QD70定位模块的手册上面讲:
D0,D1    Pr.1  软件行程极限上限值
D2,D3    Pr.2  软件行程极限下限值
D6,    D7    Pr.5  速度极限值
D8,    D9    Pr.6   在启动时的偏执速度

但是我看到有人写的程序是把 Pr.1  软件行程极限上限值 写入D1646,      把   Pr.2  软件行程极限下限值  写入D1648。

     现在就是我问的问题啦:  这个D1646 ,D1648是否也是像模块I/O点一样自己分配   《就是把数据寄存器规定一个范围用到具体的那个模块》  如果是的话要在哪里设置?还是说在写程序的时候可以直接任意设置一个数据寄存器。《比如D1646~~》 然后按照手册规定的顺序直接写就可以!

楼主:
就是这样的  ~~

网友A:
其实,这个D0,D1等只是表示一个寄存器使用的顺序而已。

例如,告诉你,如果要使用房子,请从1室用到5室,至于你用第几层,那是你的问题。你可以使用101,102……也可以使用301,302……但是必须是1室到5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