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模拟量调速

楼主(2016-06-01):
请教下一般变频器模拟量调速(4-20ma)程序是直接将速度从高速调到低速由变频器减速时间来降低频率,还是慢慢的调低模拟量模块的输出值来减速?这方面没经验想请教各位师傅指导一二

网友A:
都行,看工艺要求,如果从高速直接降到很低速,减速时间又很快的话,制动力太强,会出现瞬间停止或反转的可能,
如果是工艺要求慢慢减速,最好是慢慢的调低模拟量模块的输出值来减速

网友B:
当然是谁慢由谁决定

网友C:
最好是由PLC来做,因为这样在人机界面上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变频器参数设置快一些),调试工艺参数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由PLC来做,因为这样在人机界面上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变频器参数设置快一些),调试工艺参数方便点。
那是不是应该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置的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