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13回原点

楼主(2016-06-01):
设置里三个输入,俩个极限和近原点。
现象是,回原点时,当电机走到近原点减速,然后往返方向走,一直走到极限。它应该往前走一点就停的,
感应器对过没问题

网友A:
確定馬達z相點是否輸出,接線是否正確

网友B:
模式对么

网友A:
原點檢岀有三種方式
1.直接停在原點sensor不找Z相點
2.行走至原點SENSOR減速找Z相點
3.行走至原點SENSOR減速離開原點找Z相點
你設定方式應是第三項且再原點時會減速,表示原點接腳是正確的
所以我才說要檢查Z相點

网友C:
要有4个输入才对呀,两个极限,一个原点接近点,一个原点信号.并且原点信号绝对不能省;如果改了模式,可以不用接近点;
下载积分:+5(uthman)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