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问题

楼主(2016-06-01):
求高手指导,请问使用伺服电机时,编码器的A/B/Z相脉冲是执行什么控制方式的时候用到?谢谢!!!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A:
位置,速度,轉矩控制.......都用的到!

网友B:
Z相脉冲主要用于寻找Z相信号回零,AB相看你随便发挥咯 ,用处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