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6-06-01):
【DSUB K0 D200 D210】这个命令麻烦给详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指令手册里没有吗
学习

网友B:
D210=D200-K0,D211=D201-K0是不是这个意思?双字

网友C:
如果D200内的值是10,在210=0-10=-10,等于得到一个相同的负值。注意此指令是32位操作的!

网友D:
此贴有拉分的嫌疑!!!!!!!

网友E(2016-0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