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取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

楼主(2016-06-01):
台达的SX系列PLC,内置AD转换,读取压力传感器不承受压力情况下的数值,为何会显示一串数字?

网友A:
注意连接的干扰、系统接地等原因。

网友B:
AD读取过来应该就是数字量吧,你需要转换为你需要的压力数值的

网友C:
对应的数值跟你想转换的压力值做一个转换

网友D:
都出来当然是数字量了

网友E:
壓力值=負值時,mov k0 dX

网友F:
將模擬量轉換為壓力的對應量就可以了

网友G:
看看对应的说明书是怎么解释的!

楼主:
没有任何的力作用在压力传感器上,为何也会显示数值?

网友H:
没有压力情况下 你测试下AD模块压力输入端口的电压或者电流 看你选的是什么 看是否有输入进PLC 就知道数值的原因
PLC读取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