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请教各位大侠!Q系类PLC与电脑进行以太网连接时。电脑上的IP和PLC参数中的IP地址设置是一样。使用GX DEVELOPER软件登陆时PC侧选以太网板,PLC侧选以太网模块。并按要求写好了IP与电脑相同。通讯测试时,通讯不上。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初学Q系类,不是很懂,查了资料,按照别人说的步骤一步一步填写,可就是通讯不上,很是不解。还望有大侠指点迷津,不甚感谢。

网友A:
~~
我第一次没设就OK了

网友B:
电脑上的IP和PLC参数中的IP地址设置是"不可"一样。
在同一網域,IP不可重複。
IP地址改相同和不同的都试了下,怎么样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网线的问题。刚刚学希望大侠能指点指点

网友C:
同一网段,不同IP
PLC参数中显示的IP是192.168.101.1。编程软件的IP是192.168.101.3。PLC中程序参数都正常,在正常运行,但是就是用网线联不上。不知道是不是网线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