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1):
控制4台15KW电机的总电箱,主电源进线选用铜芯电缆3*50+1*25,总电源空气开关 EZD160E 3P 160A

4台15KW星三角启动的风机电源分别由4个空开控制

空气开关 IC65N 4P C40A

接触器3个 LC1E2510M5N   25A

热继电器2个 LRE22N LR-E22N 16-24A

接到电机的两根铜芯电缆选用3*6+1*4

网友A:
说多了没用,直接接上线用钳形表卡电流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B:
风机启动属于带负荷的,电流非常大,运行也基本是满负荷的多,余量尽量选用大一点。

网友C:
风机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断路器和线材选大一点,后期故障率低。4台风机就是4套启动电路,每套断路器1个,电动机专用D型,两大一小接触器,时间继电器两个,1个星三角转换用,1个作延时投热过载用。风机的热过载不好配,一般在启动时断开热保护,运行时延时投入热过载。选用电流为运行电流的一半大一点,装在三角形的中点

网友D:
热继电器可能小了

网友E:
选型偏小后期维修可能增加工作量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断路器要用到D60

网友G:
控制4台15KW电机的总电箱,主电源进线选用铜芯电缆3*50+1*25,总电源空气开关 EZD160E 3P 160A

4台15KW星三角启动的风机电源分别由4个空开控制

空气开关 IC65N 4P D40A

接触器3个 LC1E3210M5N   32A

热继电器2个 LRE32N     24-32A

接到电机的两根铜芯电缆选用3*6+1*4

网友H:
选的小了,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断路器和线材选大一点,后期故障率低。4台风机就是4套启动电路,每套断路器1个,电动机专用D型,两大一小接触器,时间继电器两个,1个星三角转换用,1个作延时投热过载用。风机的热过载不好配,一般在启动时断开热保护,运行时延时投入热过载。选用电流为运行电流的一半大一点,装在三角形的中点

谢谢!D系的接触器比E的贵了一倍。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制4台15KW电机的总电箱,主电源进线选用铜芯电缆3*50+1*25,总电源空气开关 EZD160E 3P 160A

4台15KW星三角启动的风机电源分别由4个空开控制

空气开关 IC65N 4P D40A

灰常感谢大哥!!!!主电源最后还是决定用3*35+1*16进线电缆。也够用了,而且可以省不少钱。接触器就换大一号的。

网友I:
空开要用D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