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GPP安装没反应

楼主(2016-06-01):
请问各位大侠,我新买的戴尔灵越14,32位win7系统,在安装三菱GPP软件时,安装环境双击没反应,安装软件也没反应,兼容模式下也是没反应,但是把软件拷贝到其他旧电脑又可以安装,是同一个软件哦,是怎么回事啊?几个版本都试过了,就是安装没反应,求指教

网友A:
你能确定登录电脑系统的是管理员权限?
是管理员权限登录啊

网友B:
管理员权限启动
是管理员权限登录啊

网友C:
这个昨天我也碰到,后来换WIN7 64位旗舰版就能安装了,不过一些智能模块设置软件,安装但不能使用
我试下看看

网友D:
我的也是,换了新电脑,开始是64位WIN7,装GX.8.10可以用,但是打印机驱动装不上,后又重装32位WIN7,GX.8.10装不上了,其它软件都正常。最后只能装2,其实Woks2也挺好用的

网友E(2016-07-26):
我的也是,换了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