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型号指令请教

楼主(2016-06-01):
各位,我现在用Q02UCPU 带一个QD75P4,我要控制步进电机,怎样写程序,请指点。我看了说明书,看不懂。
还有,怎样上传图片上来?

楼主:
这个U0\G1400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模块号 缓冲存储地址,还要看手册查14004,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对应模块号的寄存器

网友C:
先下份手册,根据对应的缓冲来写相应的数据和动作,前面要确保Y0 Y1ON 模块和伺服要ON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找到一点思路了。还要多多学习。

楼主:
这个锁存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断电保持?为什么有两个?

网友D:
开始和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