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如何上传

楼主(2016-06-01):
Q02HCPU用串口和6针圆口如何上传文件。是要把CPU设为STOP吗?还有如何设置连接.请老师们帮忙。 我用W O R K 2的直接上传,通信测试不能通信

网友A:
不用,直接上传,也可以USB上传。

网友B:
不用STOP,你要修改通讯端口,现将PLC连接上,然后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C:
选择正确的COM口

网友D:
一般使用USB最方便也最快

网友E:
先要改通讯方式 联上了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