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编写原程序的注解

楼主(2016-06-02):
我是新手 现在手里有一套S7-200 CN的程序 它是带TD270的触屏 控制6个变频 做一个闭环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程序考出来了 也能复制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学习的这套程序 要看懂它 我想该程序 因为6个变频器的反馈信号有的机器的反馈点的频率不一样的 有的编码盘一周是10个点 有的12 有的60 有的还用绝对值编码器 谁能照着程序把注解写一下 我这有程序 有PLC外部接线图 我还要提供什么资源啊 要多费用 老酒总要喝的 求助 15995513051 小费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吧

网友B: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可以有。
你能干吗? 加微信

楼主:
shibushi是不是看了程序再报价啊 大概多少钱啊

楼主:
手机号也微信号

网友B:
关于200的程序注释,实际上你完全可以自己来写。
方法:
打开软件(用户程序)右键点击你想需要注释位(字节、字、双字)位置区域,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定义符号”,在“符号”中输入你plc外部接线图模式的注释名称。
先定义好输入、输出符号名称,然后根据这些符号名称再定义一些所使用到的中间变量的注释,整个网络均注释完毕后(看懂程序)后,编写整段网络注释。如此循环。
xiexie 谢谢 我自己写写看

网友C:
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我!可以让你完全明白其控制原理。。。
我加你微信了 小费
如果你选择我,你就选择了成功!

网友D:
虽要帮忙的请连系我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F:
有了接线图,程序看懂是迟早的事,但话也不能说的绝对,反正是看个人的领悟了

网友G:
这也可以,

网友H:
需要帮忙联系我!

网友I:
这种活我是不再愿意干了,曾经一个系统,人机被盗,PLC40多个点,4000多步的程序,硬件电路自己画,工艺自己琢磨,1周的时间,编写人机,恢复机器所有功能。没日没夜,不知道杀了多少脑细胞,最后的价格差不多一张草稿纸100大洋,好几十张一张一张数给老板看!老板表示,这的确不是人干的技术活!驴都不如。
自己掌握了工艺,慢慢看吧!你这个系统,价格绝对不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种活我是不再愿意干了,曾经一个系统,人机被盗,PLC40多个点,4000多步的程序,硬件电路自己画,工艺自己琢磨,1周的时间,编写人机,恢复机器所有功能。没日没夜,不知道杀了多少脑细胞,最后的价格差不多一张草稿纸100大洋,好几十张一张一张数给老板看!老板表示,这的确不是人干的技术活!驴都不如。
自己掌握了工艺,慢慢看吧!你这个系统,价格绝对不便宜!

楼上是深圳福永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上是深圳福永的吗

不是福永的,我在重庆。
laoda老大 程序有的 就是写个注解啊

网友I:
在对现场工艺不了解的情况下,要看懂程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是自己写的比较复杂的程序,在有注释的情况下,时间长了再看起来也会头痛。要看懂程序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工艺了解,对现场熟悉的人。你自己其实就是最佳人选。
谢谢  我要注解的初衷就是为了了解程序 初学 现在在看视频  花个300  500的 费用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精力的话 值得去做

楼主:
工艺 和io接线我都拍了照片了

网友J:
部分程序选择不上传注释就没有的,但是有线路图相对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