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各位大师,我这里有台行车的液压推力器,运行二十几分钟后就不动作了,再换个推力器,也还是二十几分钟后不动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旋转电机。
电机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B:
液压推力器我理解是电动抱闸,如果是,看那个电机在给电时,液压推杆是否有动作,一般一个电动抱闸不是长期工作的。
检查的范围:电源是否可靠连接是否缺相运行,液压油是否欠加注
检查电源没有问题,也无缺相,液压油也是加满的,查不到原因呀。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液压油是不是加的太满了?!

网友A:
遇到的液压推力器一般是旋转电机推动的。
是的,带个叶轮,液压油里面旋转推动。问题是新装上时,使用正常,二十分钟后就不动了。

网友A:
既然确定电机没问题了,那就检查电机的控制系统啊。
已经解决了,换了液压油好了,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