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出,我这个怎么弄!!大神

楼主(2016-06-02):
[attachment=148274] 输出控制X、Y电机画法对吗?
那个继电器有什么用?

楼主:
控制伺服电机前进用脉冲就行,为什么还加那个继电器!!!

网友A:
这能保证电流方向不会反

网友B:
Y7,Y10是普通电机吧,肯定不是伺服。
为什么在控制继电器线路中串接发光二极管指示灯?这样继电器还能吸合吗?
我们一般都用继电器的触点接指示灯。

网友C:
指示灯若为发光二极管需要考虑限流问题。

网友D:
这么做应该可以

网友E:
这是PLC内部图吗

网友F:
你究竟想干什么,描述清楚。

网友G:
Y0-----Y6的图纸呢?伺服一般会有个伺服使能信号。

网友H:
神话一般的电路图,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呢。

网友I:
估計是電子科的畫的電機圖,指示燈線圈二極體,估計就是代表一個繼電器而已

网友J:
用发光管做显示还是整流? 发光管电流很小,串联到继电器线圈中很容易损坏。可以用1A以上的1N4000系列或者1N5400系列代替。用来指示可以串联电阻再并联到线圈上。

网友K:
为什么还要保险 你弄那么多保险干啥?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