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3编码器报警问题

楼主(2016-06-02):
不好意思各位,有个事情请教一下,A16.3报警,编码器电缆是30M的,型号是MR-J3ENCL30M-A2-H,接线中并没有用到中继器,直接接在伺服上,线是国产的,在参数设置上PC22:设置成1000,但是显示无法写入,不知道大家有么有什么解决方法,解决这个报警,参数和接线上,有什么方式嘛?

网友A:
不是线太长,就是连接电机侧的编码器头的阵脚连接不紧凑,三菱的电机侧编码器结构设计的反人类!
QQ:569456723

网友B:
呵呵,,,国产线很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编码器断线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