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各位大师,有没有转速非常恒定的控制电机?

楼主(2016-06-02):
各位大师,有没有转速非常恒定的控制电机?用电机轴连接有镀膜零件,镀膜零件发射光波,所以对转速要求非常恒定

网友A:
伺服,,,或者变频器加PG卡,,不然会受电压波动有负载变化有转差

楼主:
谢谢,目前已经是用伺服了,但是上位机软件算出来还是数据有波动

楼主: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控制马达?

网友B:
步进电机啊

网友C:
买性能好点的伺服马达啊!好点的可以做到的啊

网友D:
機構傳動?

网友E:
伺服还不能做到吗?

网友F:
如果伺服都不能解决就没办法了!

网友A:
能把要求数详细些么。。具体哪里不行

网友G:
用伺肥还不行??你用什么伺肥?是这样控制?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