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中出现的问题,大神们看看

楼主(2016-06-02):
在转移条件0满足是转移到S20,在误操作情况下,转移条件0再次满足,会不会转移到S20,麻烦解答!!!!!!!!!

网友A:
不会,只有在0步时,并且转移条件0满足才会转移到S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只有在0步时,并且转移条件0满足才会转移到S20
正解...................................

网友C(2016-11-10):
SFC 在启动s0后会顺序执行下面的步,在进入下一步后。上面的步将在本次轮扫描中不在执行。还得注意在上面块中是否存在要持续的状,在前后的步中要注自锁。防止状态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