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皮带线的问题

楼主(2016-06-02):
请教高手,我想在一条皮带线上输送PCB板,用什么样的感应器可以感应到有一片PCB板输送过来了?谢谢!

网友A:
光钎传感器你试试

网友B:
光电和光纤应该都可以

网友C:
这办法应该是太多了

网友D:
先用十几块钱的漫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试试,可以调灵敏度。应该可以。

网友E:
光纤传感器吧!

网友F:
因为不知道你的皮带线多宽,又不知道你的电路板有多小,所以只以建议你有视觉系统 ,什么情况都不会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