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的O型端子选择问题

楼主(2016-06-02):
本人刚刚入行不久,在选择O型端子时,查询不到交流接触器的螺栓大小,担心端子不适用。
目前接触器型号CJX2S-1810;CJX2S-1810,O型端子 RV2-4S,线是2.5平方的。麻烦老手帮忙看下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A:
CJX2系列交流接触器你这种小规格的都是使用瓦型压板接线,没必要选用O型接线端子呀?就用一字型,U型接线端子就好了。你要用O型,安装的时候还需要拆接触器的防电弧护盖,非常麻烦。并且,O型接线端子也并不能提高导流能力。
真诚感谢!

网友B: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一楼正解。
真诚感谢!

网友C:
18A的接触器随便怎么接都行啦,你用2.5的线,怎么才用18A的接触器?
我记得主电路最少要选2.5的啊。2.5额定电流不是16A左右吗(我的主电路是控制2个三相5KW的加热管)

网友D:
没见过接触器用O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