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如何设置最大步数

楼主(2016-06-02):
现场遇到一个状况,plc程序步数超过8000步,就不能添加行了,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网友A:
Q00JCPU Q00CPU上限就是8000步,不能再多了
Q00UCPU Q00UJCPU 可以1万步
Q02UCPU 可以2万步
Q03UDVCPU 可以3万步
Q04UDVCPU 可以4万步
Q06UDVCPU 可以6万步
其实我感觉这几种CPU生产成本都差不多,但价格差蛮多的,科技就是生产力啊~

网友B(2016-07-26):
可以加擴展嗎

网友C:
我也过了学习学习

网友D:
02以上才能加存储卡,00U,00J之类的都加不了扩展,只能换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