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SFC转移条件成立到下一个状态所用时间?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6-02):
现在的实际操作中 X0(感应器)取得是上升沿,被检测物体到来时,感应到延迟一会,下一个状态S20驱动的输出才开始动作,什么情况? 麻烦大神解答

网友A:
S20驱动的程序呢?
就是输出Y0

网友B:
你先确认X0是哪种型号的传感器,有些光纤传感器有延时功能。再看看程序里面是不是X0直接为唯一的驱动条件

网友C:
应该也是一个扫描周期吧,一般是2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