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FX2N-32MR用那种型号的GX软件编辑

楼主(2016-06-03):
现遇到老型号FX2-32MR--PLC,试了好多版本的GX软件都没有那个型号,问问各位大神们到底用哪个版本的软件编辑

网友A:
什么情况?都支持啊

网友B:
读取plc型号

网友C:
傳輸線對,三菱的編輯軟件應都可以讀取

网友D:
都可以吧 我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E:
GX2或GPP軟件均可

网友F:
FX2N的用三菱PLC编程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G:
现在出来了GX3了,挺好用的

网友H:
可以支持,是不是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