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这个Logix5561这个CPU的编程线可以自己焊接吗?

楼主(2016-06-03):
[attachment=148314] [attachment=148315] [attachment=148316]
我可以按照这个图焊接一个用吗?上面是PLC的实物图。我看制作图是1747的,但是PLC是1756的不知道一样用吗

网友A:
如果上一232的 可以自己焊接

网友A:
2 3 5 三根线就够了,我用过

网友B:
普通的232串口线,直接自己焊接就行了。PLC盖板有标注针脚定义,只连接接收;发送;接地这三根线就行了。

网友C:
你这一套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