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 Y3脉冲输出口疑惑

楼主(2016-06-03):
前段时间看见一设备.控制四轴.3U MT的PLC.没有加PG的情况下.Y3单独控制一轴步进正常运行.我感到疑惑,看了手册还在网上搜了下.不加PG的情况下.只有Y0,Y1.Y2三个输出点呢.在加了PG情况下.Y3点才可以脉冲输出啊.
在另一台一模一样设备上并且线路一模一样,加了个PG模块但是PG上没接线.Y3同样控制一个步进.正常运转.希望高手门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楼主:
“”“”“”“”“FX3U自带脉冲端口 时间:2014-6-26 14:34:00 资料上说FX3U自带3个可用脉冲端口Y0,Y1,Y2,而Y3端口要通过1PG才能使用,原来也一直这么用来着,但是今天突然发现在不加1PG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定位指令同时驱动Y0,Y1,Y2,Y3四个脉冲端口输出脉冲,将Y0,Y1,Y2,Y3的脉冲输出接到X0,X1,X2,X3高速计数器上,发现计数准确。是不是近来FX3U主机有升级,还是怎么回事来着。”“”“”“”“”这个是刚才在网上看到的.不知是不是这样.求解.

网友A:
一轴拖两个电机

网友B:
3U有一款是4轴的

网友C:
相同疑惑,问过销售商说这款只有3轴啊,求详解

网友D:
FX3UC-16MT/D-P4 这型号就是4 轴,2015年6 月上市 ,其他的FX3U还是3轴

网友E:
难道步进有点动模式???

楼主:
各位型号是3U ES/A的.不是一轴带两电机.他是Y3带独接线到一个驱动器.线路查了下.所以就是不明白,请大师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