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电压源是哪里的?

楼主(2016-06-03):
模拟量0-10V控制变频器,这个10V的电压源是哪里的?+10端子没接线情况下PLC模块和0V端子产生的电压是哪里的电压源呢?

网友A:
台灣製,挺耐用,比三菱西門子便宜,比信捷貴一點,運算速度跟3U差不多

网友B:
44MN蛮贵的

网友C:
PLC模拟量是模块产生的,不需要接变频器10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模拟量是模块产生的,不需要接变频器10伏输出
奇怪的是不接变频器端子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D:
独立的D/A模块有的需外接DC24v电源。另外一般PLC输出为0~5V或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