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一个注释显示

楼主(2016-06-03):
如图所示,台湾编的程序,打开后显示这样的繁体乱码,怎样能让它显示成简体中文呢?或者是完整的繁体也行,不要出现乱码。 [attachment=148334]

楼主:
在线等请教

网友A:
键盘设置成繁体记好了啊!

楼主:
具体怎样用呢

网友B:
操作系统设置成中国台湾!!!试试!!

网友C:
用3楼的方法,装了那个小软件之后,可以选择用某种语言去打开某个软件,我一般是用来打开日文的,菜单,工具栏之类的会乱码。

网友D:
金山游侠内码转换器

网友E:
西门子300的有点难!说不准是专门针对台湾繁体版的软件

楼主(2016-07-23):
谢大家,更改区域语言就好了,只是看别的东西都是乱码了。

网友F:
学习学习了
永无止境 !@#$%^&*

网友G:
学习了 更改语言

网友H:
哎  繁体字也是硬伤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没有太好的办法。顾此失彼。一种文字翻译对了。另一种又乱码了。

网友I:
想问一下。玩装4个系统是否可以解决。比如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和日文。知道注释是什么语言的时候,就进哪个系统来操作。
  • 下载积分:+1(guang886622) 真诚感谢!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