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断电后延时3秒左右断开常开触点异常故障求大侠帮忙解决

楼主(2016-06-03):
正常工作描述:用一个DC24V输入,输出是250V,6A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一个DC24V接触器,其动作是20秒左右吸合工作,断开后10秒左右又吸合工作,依次循环。
故障现象描述:现在出现中间继电器在线圈DC24V输入信号断开,其输出常开触点要延迟3秒左右才断开,导致接触器线圈延迟3秒左右断电。
求大侠给出原因和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B:
换个中继,疲劳了吧,或者你买的是假货。

网友C:
换一组继电器触点试试看,

网友D:
铁芯脏了,有剩磁。

网友E:
4楼说的有可能

网友F:
可能是DC24V输入的中间继电器线圈没有并联反向的二极管

网友G:
显然是中间继电器问题,更换继电器。不知道你中间继电器型号。见过交流接触器线圈断开触点延时断开的故障,是因为铁芯接触面太平整光滑,加上出厂防锈油一点点就会机械粘合。要是这种问题可以布擦干净铁芯端面,再用细砂纸稍微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频繁断开和接通不适合用这种物理触点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I:
先换个中继,并且给中继并个二极管。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剩磁 有的继电器就这样 我后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