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s型称重传感器输出电压有正负,我只用压力,但是不工作时他是被拉的,输出负电压会不会损坏ad模块?  模块读取不了负电压。怎么办?我自己只能接一个二极管上去了。 有木有拉力是0-5伏 压力是5-10伏的传感器。好烦啊 传感器不是我选得,机械就喜欢指手画脚的搞

网友A:
不会坏AD模块

网友B:
称重传感器原始输出一般为mv信号,通过变送器才能把mv信号变换为0-5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关于拉力和压力,对要求不高的场合一般可以通用;关于电压极性,正负极对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称重传感器原始输出一般为mv信号,通过变送器才能把mv信号变换为0-5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关于拉力和压力,对要求不高的场合一般可以通用;关于电压极性,正负极对调即可。

怎么通用?我在用的途中怎么可能对调极性。所以我才问有没有拉力是0-5v 压力是5-10v都是正电压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坏AD模块

我看手册上写了会啊

网友C:
对调+E  -E即可。

网友D:
可不可以用一个类似整流电路呢~正负都给你转换过来~但是数值成不成线性就不知道了

网友E(2016-10-19):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