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工位呼叫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03):
流水线用三菱FX1N的PLC,有总阻挡器和四个工位,每个工位设阻挡器和呼叫按钮,现在要求某个工位呼叫就在哪个工位停下,只能阻挡一个;
多个工位呼叫的后面的呼叫优先到料;没呼叫的放行,不要挡。
由于速度一样,而前面工位呼叫距离近,后面呼叫的距离远, 做了几个没能完全满足要求,请各位提供一些好的思路,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后面的呼叫是指时间还是指距离?

楼主:
@shmu-g 比如1#工位叫料后还没到料时 4#工位叫料,那就要先放一块给4#,再从总阻挡放一块下来给2#

网友B:
时间优先,哪个岗位最先呼叫就给哪个岗位嘛

网友C:
堆栈 先入先出

网友D:
肯定要堆栈,,也就是先入先出指令,,实际使用可能是先入但不一定先出,,4个算比较简单了,,以前搞过一个16工位,,那个逻辑整死人,,结构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最好有个结构图

网友E:
去年在美的搞了个32工位的,用的就是先入先出指令。

网友F:
可以參照小車,呼叫程序。

网友D:
6楼兄弟什么公司阿。。能认识下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楼兄弟什么公司阿。。能认识下么
在一家小电子厂做维护,偶尔帮朋友干点活。

网友G:
之前怎么做的,就先入先出做看看效果

网友H:
起始堆栈的先进先出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中间有一个数据我不想用了,想在触摸屏上删除,没法删
如果自己根据左移右移写一个先进先出会更好,只是麻烦点而已

网友C:
我用信捷写过一个堆栈 先入先出 全是靠左右移写的要不要 因为信捷没有堆栈指令

网友I:
译码指令不可以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