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 plc报错

楼主(2016-06-03):
Q02plc 最近每次上电就一个ERR灯一直亮,无法通讯,等待20分钟左右MODE灯亮,ERR灯闪烁,此时通讯诊断显示2200报警,重新写入程序,错误解除,第二天上电还是之前的现象,但是今天上电只有ERR灯常没有变化了,求指导……

网友A:
不会是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电池测量电压3.01V

网友B:
看看CPU的BAT灯有没有亮

网友C:
报警2200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