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16-06-04):
请问一下松下A52位置专用型驱动器,比如MBDKT2510E驱动器,能做模式4,位置和力矩模式吗?

网友A:
伺服不是都能做位置模式吗只不过是改改参数的事

网友B:
松下伺服结尾带E的都只有位置控制模式,也就是经济型的,不支持速度和力矩模式
QQ:569456723

楼主:
力矩方向可以改变吗除了用PR000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