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

楼主(2016-06-04):
请问目前最便宜的视觉系统要多少价格?

网友A:
没接触过

网友B:
看你做什么样的项目了,最便宜的也不贵,

网友C(2016-09-02):
KEYENCE 简易的摄像系统,2W多点。
如果只需要简单的做用,我有1个,可以转给你

网友D:
这么贵啊 有个工程改造要用,就是价格太高,还没有谈好

网友E:
基本都要这个价吧

网友F:
便宜就用电脑自己写呗,,硬件就是镜头加光源几千就够,,

网友C:
我有二手的KEYENCE,便宜给你了,

网友G:
松下品牌还考虑,我公司是松下一级代理商

网友H(2016-10-26):
便宜的报价两万我们公司砍价一万不到买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