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CPU,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2016-06-04):
选择开关对应 LDX0, OUT Y0
电脑监控程序,在电脑端强制ON X0 ,则Y0 ON
换用选择开关,选择开关接通后发现模块上 X0点ON,
但监控程序(程序中X0 OFF),Y0也没动作。
是不是LX40C6上面对应的点不是X0,X1,X2,,,,
求大神指教,挺简单的程序,就是找不对点。。。。挺急的..........

网友A:
对应的点,打開參數設定,可以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