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OOCPUERR闪烁报警1002

楼主(2016-06-04):
QOOCPUERR闪烁,报警1002代码?PLC复位报警依旧!难道硬件坏了?

楼主:
设备之前是好的,等一段时间才开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语法程序应该没问题!

楼主:
硬件故障!报修!

网友A:
ERR报警,一般程序故障几率大,网络参数出错,清除PLC内部所有参数就能解除报警,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搞定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