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om3通讯

楼主(2016-06-04):
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com2可以通讯,在com3就不行了(com3通讯的时候特殊继电器等都改制com3的)求帮帮忙,各位

网友A:
贴出来看看先

网友B:
不可能的事。

网友C:
只能写RS。。由于只有一个rs指令两个口不能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写RS。。由于只有一个rs指令两个口不能同时工作。。
没有的,已经解决了,我程序你把两个RS指令隔开的。主要问题是com口。com3只支持8位传送,不支持16位传送。我当时是16位传送,所以通讯不上,而com2是支持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