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4):
公司31500KVA,110KV/6.3KV新变压器
平时负荷只有19000KW
想找单位调换成同系列20000KVA变压器,可行吗?
大家给个意见。
平均功率因数0。96,最大直启电机TDK2500KW(氢氮压缩机)。

网友A:
不要換。
1.一般而言啟動電流約為運轉電流1.25倍。
2.要留有預度。
3.麻煩。

网友B:
换20000KVA的小了,要25000KVA的比较合理。

楼主:
31500变压器每月容量电费是31500*24=756000元
20000变压器每月容量电费是20000*24=480000元
我的老板是私企业主呢。虽然欠我薪,我还是感觉要换了好。

网友C:
按效率来时换了好,但是要综合考虑用电容量。或者以后填其他动力设备。最好备用上一台,不过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D:
计量和那啥整套不是都要换吗,你不要申报吗?麻烦的要命!!!!!!!!

网友E:
这个不是想换就换的,申请时间很长,且万一要扩产增容就更麻烦了!我司已扩容几次了,老板头痛死了,老抱怨没一次上个大的。

网友F:
应该上二台15000KVA的,功率小时就报停一台,功率大时二台都用上,我公司就是这样的

网友G:
你的变压器现在容量正好,大家别误导

网友G:
我也是空分行业,可以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500变压器每月容量电费是31500*24=756000元
20000变压器每月容量电费是20000*24=480000元
我的老板是私企业主呢。虽然欠我薪,我还是感觉要换了好。

誰告訴你這樣算?

耗電量 = 使用功率 + 鐵損 + 銅損

使用功率相同,差的只有    鐵損 + 銅損 而以。

网友H:
11楼正解,综合考虑还是不要换。

网友I:
11楼正解!
变压器最佳效率点是在50---60%的样子,你计算一下两个规格变压器在你现有负荷的损耗,再综合对比下。目测31500变压器是匹配得比较好的。
我还见到过一个企业,过载80%运行,每半年就烧一台变压器,老板说划得来!
也见到过冬季用一台变压器,夏季用两台变压器的公司。
你再咨询下,你们当地是否有每年2次可申请变化变压器容量的政策?
我一直就觉得电力公司这个变压器固定费用就是TMD乱收费,不过在咱中国是垄断行业,这是政治话题,技术论坛不方便讨论。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你变压器容量大了,上级的所有系统都得按你变压器容量来,所以收费是合理的。不过前几年,打电话限制负荷,甚至直接拉闸的时候,费用可是没有任何减少呀,至于赔偿,TM哭去吧!
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还TM想人家给予市场经济地位身份,人家搞TPP不跟你玩了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誰告訴你這樣算?

耗電量 = 使用功率 + 鐵損 + 銅損

我的算法没错。高压供电高压计量:总电费=电度电费(有功电度)+容量电费(大工业315KVA以上)+调整电费(功率因数大于0.9是减,小于0.9是加)

你所说的是另一种收费收费方式。
看来大家对电力收费了解并不全面。其实电力电费计算还是专业性很强的。

网友G:
客量=有功+无功

网友G:
你一个月多少电费,30万容量电费并不多,你单台最大设备多大,启动方式,短路冲击,电气不是随便设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誰告訴你這樣算?

耗電量 = 使用功率 + 鐵損 + 銅損

明显是没看过供电公司的帐单

网友K:
我们这方26元一个千瓦,20000是小了一点,选大一个规格好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算法没错。高压供电高压计量:总电费=电度电费(有功电度)+容量电费(大工业315KVA以上)+调整电费(功率因数大于0.9是减,小于0.9是加)

你所说的是另一种收费收费方式。
看来大家对电力收费了解并不全面。其实电力电费计算还是专业性很强的。

是你自己还没完全搞明白,在考虑电力公司固定容量费的时候,还要考虑两台变压器带相同负荷损耗不一样带来的有功损耗,特别是小容量变压器温升会比叫高,温升会加剧铜损耗,铜损加剧又会加剧温升,,,,,所以你必须要先测算出你现在变压器的损坏,两边都有高压计量就更直观了。再估算换变压器后的损耗会比目前大多少,这样才行。
你看变压器参数就能知道,变压器铜损是非常厉害的。
另外你还要考虑,温升增加对变压器使用寿命和可靠性的影响,你看油浸式变压器的寿命温度曲线就知道了,还有温度对变压器油劣化的加速作用。
另外,新变压器的费用?货期?老变压器二手能卖多少钱?变压器安装费用?安装期间停工损失等?你都得综合考虑!
设备管理人员需要统筹兼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算法没错。高压供电高压计量:总电费=电度电费(有功电度)+容量电费(大工业315KVA以上)+调整电费(功率因数大于0.9是减,小于0.9是加)

你所说的是另一种收费收费方式。
看来大家对电力收费了解并不全面。其实电力电费计算还是专业性很强的。

既然認為是正確的,那就換,又何必來問呢?

楼主:
感谢同仁们的热心帮助,我会从供配电角度向老板提供换与不换两种方案,最终决定权由老板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