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16-06-04):
选型了一款富士伺服0.75kw惯量0.000143kg.cm^2,加了一个日本新宝行星减速机1.:5,惯量0.93kg.cm^2。这样总惯量是多少?不会是相加吧?求懂行的高手相告,谢谢!电机额定速度3000R/min,运行速度最高速度。

网友A:
相乘
1.43N.M*5

网友B:
最終慣性-電機慣性就可以大概知道慣性放大多少!
最好是有運轉速度來計算,啟動慣性還是停止慣性也有差
(0.93X5)-1.43
舉例說手撥小車上坡跟下坡的慣性都不同,考慮CC數跟開法
給參考

网友C:
=1.43+0.93/25=1.48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回答都不一样啊!

网友D:
加减速机之后的等效惯量是这样计算:
Ja = J0 + J1 + J2/n^2
其中J0是电机轴的惯量,J1是减速机的惯量,J2是负载惯量,n^2表示n的平方 。
一般情况下惯量和加减速是相关的,只要加减速时间长一点,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匀速的时候其实不太消耗能量
  • 下载积分:+1(桃子熟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减速机之后的等效惯量是这样计算:
    Ja = J0 + J1 + J2/n^2
    其中J0是电机轴的惯量,J1是减速机的惯量,J2是负载惯量,n^2表示n的平方 。
    一般情况下惯量和加减速是相关的,只要加减速时间长一点,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匀速的时候其实不太消耗能量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