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G的固态硬盘到底分不分区好

楼主(2016-06-04):
电脑小白,目前240G的固态硬盘像机械硬盘一样分成3个区,速度还可以,开机10左右,现在想安装博图V13,C盘50G的容量肯定不够,准备重新做系统,纠结固态硬盘分区还是不分好,想听听各位前辈的意见。光驱位有320G的机械硬盘。

网友A:
固态硬盘一般不要分区的好!

网友B:
我的固态硬盘分区了,也没见什么不好,你可以依据系统盘安装软件的多少自行考虑。

网友C:
看你的系统要求以及安装应用软件的多少?
如果不分区,你的所有软件都要安装在一起,管理方面不方便,容易干扰系统运行。
如果想分区,Win7以上系统,系统盘最好有150G以上,剩下的近80G就是应用软件分区。

网友D:
开机3秒的飘过,
你C盘最好100G
也是装途博加的Sad
Gpt分区 uefi引导

网友E:
工控软件还会装在非系统盘好。

网友F:
我的是120G的 软件系统全都装在一起 机械硬盘存资料

网友G:
我的也是240G SSD,C、D两盘各一半。

网友H:
还是分区比较好,便于管理。

网友I:
128Gxp系统分2个区。

网友J:
固态硬盘的寿命是否比机械硬盘短? 看有的资料说固态硬盘读写次数是有限制的,达到或者超过有可能损坏。使用固态硬盘时间长的大侠说说

网友K:
固态硬盘咱工控人估计刚开始用,所以无法对寿命做出评价。但我知道固态硬盘不同于机械硬盘,如果损坏数据是很难恢复的。

网友C:
固态硬盘寿命确实比机械硬盘寿命短一些,但这还要看使用的问题。
相对来说,读写次数固态比不上机械硬盘,因为固态硬盘使用的是半导体存储器,这是有一定的读写次数限制,虽然机械硬盘也有,但机械硬盘的读写次数寿命比固态的长。

网友L:
为什么不分区?寿命现在都不用考虑了,里面不要存资料就好了,坏了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