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中H5A5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04):
三菱PLC中H5A5A是什么意思(=D100 H5A5A)

网友A:
H开头为16进制值,转换10 进值23130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16进制很简单嘛

网友D:
十六進制數。

网友E:
打開windows 7的小算盤,在檢視切換成"程式設計師"就知道什麼意思

网友F(2016-10-25):
16进制的H5A5A=10进制的K23130

网友G:
使用电脑自带计算机换算一下就知道

网友H:
学习一下以后没准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