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的问题,大神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2016-06-04):
如图所示,右边是一个自动循环程序,现放在S0处,动作执行时完全收下面选择性分支两个转换条件控制。怎么才能使两者互不干扰!!!!!!!!!!!谢谢

网友A:
应该做并行分支来做就好做一点。
现在是三个程序段,一个完全自动,一个是感应后的自动,另一个是感应自动的手动调节模式,并行的话,怎么排?麻烦赐教

网友B:
分三个并行分支,每一路达到你需要的条件就执行该之路。
并行不是三者同时进行,最左边的优先级别最高。按你的观点相当于选择性分支了啊
下载积分:+1(安卓电气自动)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