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的问题,大神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2016-06-04):
如图所示,右边是一个自动循环程序,现放在S0处,动作执行时完全受下面选择性分支两个转换条件控制(两个转换条件是自动手动模式)。怎么才能使两者互不干扰!!!!!!!!!!!谢谢

网友A:
互锁就可以
我的目的是完全自动模块不受感应自动模块影响

网友B:
把右边自动循环程序放在挮形图里面。

网友C:
请确认好你的跳转条件

网友D:
右边的程序不能放在S0内,应放在0块中的梯形图内,这样就不会受转换条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