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LV和哪个新型号通用

楼主(2016-06-04):
老的MT506LV屏进水坏了。现在买不到这个型号了,要换个新屏,有老屏的程序,不知道哪个威纶的新型号可以通用。也就是说直接把程序 写进去就可以上机用了。

网友A:
买二手的,或者用威纶的触摸屏软件,转换一下,这个功能没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分辨率不同可能显示也不同。

网友B:
有程序,随便买个大小一样,能安装的触摸屏就好啊

网友C:
用MT6056i系列的大小一样,只需用软件转换一下程序即可。也可以用MT6100的屏转换程序即可。

网友D:
我用MT6071iE贴换可以;打开EB8000软件,点击工具,选择转换MT500;会出现转换画面;自动选用最合适尺寸打钩。最下面点击转换。

网友E:
用TK6100I的 很便宜 用EB8000软件转一下就行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