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天任TP-designer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6-06-04):
TP-designer我下载的是1.3的编辑软件,用USB连接从TP下载程序到电脑,驱动装的是最新的,可是老是显示找不到设备,就好像没插线一线,搞不懂,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得有,但软件里面没反应

网友A(2016-11-09):
您这个在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里面USB的驱动还没有装好,
E2.USBDriver(20110530)_4305714_565993181.rar
请教高手关于天任TP-designer触摸屏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