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face如何导入导出

楼主(2016-06-05):
我公司用的是AGP3310H-T1-D24的,请教如何把里面的项目导出并导入到新的触摸屏上,用什么软件还要什么连接线。我是个菜鸟,对此一窍不通啊,仿佛又USB接口,是否用两端都是USB接口的线与电脑连接就好啊。刚注册咱论坛,不知道发帖可留自己的QQ号不

网友A:
普洛菲斯AGP3310H-T1-D24

QQ980347789

楼主:
各位大师,帮帮忙吧。我对触摸屏还不懂。接通后显示RHAA068。说是通讯方面设置不对,该如何改啊,没看明白啊。

楼主:
上网搜搜了下说是可能是以下原因:
人机界面和PLC之间的通讯设置不同。
接线有问题,如连接错误或连接松开。
控制器/PLC选择错误。
控制器/PLC的电源未开或已复位。,这该如何理解啊。控制器/PLC是指的那部分啊?

网友B:
这个是新工程还是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