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W K2 H2001 D4991 K2请大侠解释谢谢!

楼主(2016-06-05):
台达变频器rs485通讯设定频率用

楼主:
还想用485通讯读取台达变频器2104H寄存器的值显示在触摸屏上,plc的指令怎么读取?

楼主:
这个是寄存器读指令,REGW S1 S2 S3 D1 D2S1
指定远端通讯局号,就是你从机的站号。
S2 指定远端寄存器首地址编号,就是你要读从站那个寄存器。
S3 指定寄存器个数的数值,就是你要一次读出几个。
D1 指定本地接收寄存器首地址编号就是你要把读来的数据放在哪个寄存器里面。
D2 指定串口编号,就是你是通过PLC哪个口子读取的。
自己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