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和QD75M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05):
求助QD70P和QD75MH的区别。QD75MH的手册是英文的,看上去太费劲啦。高手能否点拨一二。

楼主:
顶一下,帮帮忙啊!

网友A:
70P属于发脉冲,支持脉冲输入的功能的伺服都可以使用。75MH属于总线型的,通讯线用的是光纤,搞干扰比较好,也减少布线,只支持三菱伺服J3,J4的B系列。70P应该挺老的,现在用的都是75P,7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