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伺服码垛机???

楼主(2016-06-05):
如题:本人最近设计一台三轴伺服码垛机,左、右平移一轴,升、降一轴,夹取货物一轴,动作逻辑倒是没什么,可是这参数问题有点没思路。
比如货物大小不一样,码垛列数也不一样,可能二列,可能三列,也可能是四列或者一列,那么轴的行程参数会困货物变化而变化,有什么好思路在屏上只要选好货物型号与码垛列数和层数,然后三个轴运行参数就自动设定好?谢谢各位朋友们!
相信自我!

网友A:
大体思路
1 设托盘起码点为0点,
2 设托盘长度x, 选中产品宽设为y, 应码垛列数为n,
3 当同时满足,N* Y 小于X, (N+1)*Y大于x.
4 就码垛N列,把参数输进去就行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注塑机上的三轴机械手的码垛参数设定,
希望有帮助。

网友C:
没做过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主要是起始位置要判断。。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考虑到各种因素是没办法算出起始位置的。。只能以示教的方式找到第一个位置,,再把行数,列数,层数,码垛方式。。(由于产品可能不是矩形,或者不规则底面,,,还有隔层防止要错位等等
)

楼主:
一楼朋友你好!能通俗说吗?
相信自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相信自我!

网友E:
我也想知道,大神如果做好了,也给我学习一下啊!

网友F:
1,列数、行数、层数分别设置,递减。
2,初始位移量、产品大小设置,然后根据初始位置和剩余的数量计算左右、上下位移值,减速值。
3,如果需要不同的码垛模式,比如第一层立码、第二层平码、第三层斜码,设置或计算出初始位移和动作,然后根据计数来切换。
4,不同模式动作流程各一个(或者就一个),根据计算的位移量运行就行了。

网友G:
我做过的码垛机没有用伺服,该码垛机只能码一行,多列,每一个箱子根据编码器走到需要的位置,下降采用光电感应,减速,到位停止,放松码垛,回原点。参数只要箱子宽度,层数,列数就OK了。其实码垛机就是根据计数自动来判断每个位置。像楼主这个只要设置长宽高,层数,列数,足够了,起点要么固定,要么示教。

楼主:
如果示教应采取什么编程思路呢?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D:
最简单的示教就是确认两个点后走直线,,,,由于码垛是比较有规律的动作,,所有示教也不用做很麻烦

网友H:
三轴的没做过,2轴的我做了3层每层4排可以任意选择需要码放那一层那一排!
首先夹取物料平台坐标是否固定?计算出升降总高度平移左右的宽度在细化物料的参数.高.宽.运用递减.增加算出每一层每一排的坐标参数,想要码放那一层选择一个坐标就能行了
包括3层物料中间的隔板都能相加进去,只要计算好参数就可以

楼主:
全是直角坐标,箱体为规则长方体,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直接套用?比如确定好三个轴原点,然后设置好箱体长宽高及码垛层数、列数程序自动计算出每轴行走距离脉冲数。
相信自我!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示教应采取什么编程思路呢?谢谢!
定一个起始点,然后设X。Y。Z轴单个距离,横向,纵向个数设定,第一排X轴递加,第二排Y轴递增X轴递减这个第一层完了,第二层,第三层一样了,我用永宏PLC写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