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 机械手型号DS-S-C1,报警E5 是怎么回事,请大神指教。如图所示

楼主(2016-06-05):
IAI 机械手型号DS-S-C1,报警E5 是怎么回事,请大神指教。如图所示

楼主:
这个怎么玩的

网友A:
从哪里买的找谁要技术支持,与其在这里等,不如直接打电话来的快
方法很重要

网友B(2016-09-20):
我这边有好几台出现EC3报价,不知道原因,唉!

网友C:
搞定没有。没有搞定可以联系我,
帮你处理一下。491576510

网友D:
www.iai-robot.com

网友E(2016-10-29):
RE5表示没有接电缸IO口吧..............................,把电缸接上后这个错误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