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三菱PLC,但不知道怎么选型号,请教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6-06-05):
大师兄好:
我是三菱PLC新手,在学校学习过基本理论,打算买一台三菱的PLC学习使用,但对型号方面不是很了解(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一个伺服电机、其他的就越经济越好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fx3sa-10mt-cm

网友B:
FX1S-10MT,这个最经济,二手的不到100块。

网友C:
三菱FX系列的PLC可以考虑一下FX3SA-10MT可控制两轴

网友D:
综合楼上的,买个二手的FX1S-10MT或 FX3SA-10MT都可以。

网友E:
买个FX5U-32MT,有以太网接口,有模拟量输出接口,有模拟量输入接口,有RS485接口,有四轴高速输出带简单插补!
你想试验的东西基本全都有了。

网友F(2016-07-13):
FX3U 系列 这个写入速度快 真的 我就是爱用这个 写4000步程序 两秒钟的事 用FX2N就得1分钟 死J8墨迹
3U就是有点贵………………

网友G:
选1S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