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本厂有一台250KW的球磨电机今天启动时忽然发出啸叫声,听电机轴承声音没有异响,测量电流三相分别是,380A,480A,580A,启动柜是变频启动,怀疑是柜子输出电压不平衡,换另一台启动柜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这种情况那些原因可能引起?

网友A:
排除了电源原因 应该是电机的原因吧  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大一些
  • 下载积分:+1(601588)
  •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B:
    用毫欧表测量线圈电阻,或者用电桥测量线圈电感量,看看是不是电阻小的和电感小的线圈是不是电流大,有没有对应关系。如果有就证明线圈问题。没有再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C:
    那是正常的电磁声,变频的载波频率高所以有高频啸叫声,可以调节载频参数改小电磁噪音。直接百度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楼主zjdzhm于2016-06-05 19:20发表的 求电机啸叫的原因 :
    本厂有一台250KW的球磨电机今天启动时忽然发出啸叫声,听电机轴承声音没有异响,测量电流三相分别是,380A,480A,580A,启动柜是变频启动,怀疑是柜子输出电压不平衡,换另一台启动柜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这种情况那些原因可能引起?

    用什么方式测量的三相电流?
    虽然载波频率能影响电机啸叫声音,但如果以前正常,突然出现啸叫,就不正常了。

网友E:
    电压输出不平稳,会出现这个情况